Dell vostro 1000 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05-06):
Dell vostro 1000 (广达代工、版号FX2)
故障,上电掉电
拆机,裸板上电、还是一样,在上电瞬间测主板各处电压,发现cpu电压没出来。Cpu供电是由max8774 产生。先查其工作条件、vcc vid vr_on877419 25脚为vcc vdd供电脚、测其电压为0.4V不正常、正常应为5V
5Vsus 此电压是由5VSUS转换而来。
5VSUS正常,在侧PQ303脚电压为3点几VPQ30N沟道的MOS管、需高电平导通,明显不对。而PQ303MAIND是由+15_SUS上拉。测15V_SUS正常
MAIND为高电平还需要PQ31不导通、PQ31又由PQ333脚控制,要想PQ33 3脚输出低电平,需要MAINON为高电平、查此信号是由EC的第4脚输出。
测此信号在开机时有3.3V,既然MAINON也正常、那为什么还不输出5V_RUN呢?再测PQ33的第3脚在开机后是否为低电平、正常。但是PQ313脚还是无高电平。先换了PQ31再测、还是不正常。这时想起了自己忘了测MAIND的对地阻值、一测,果然阻值与正常的比偏低。正常的有500多欧、现在只有100多欧。有短路、那就拆吧,
与之相连的也就是PQ30 PQ32 PQ34 先拆了PQ30、无果、再拆PQ32、正常了、不掉电、呵呵,找到故障了。
在料板上拆了个补上,ok、此机修复。

网友:
原创呵呵    还行把

网友:
写得不错,原创支持。

网友:
写的不错, 是位高手

网友:
写得很不错   广达的机器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