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联想L--946F维修

楼主(2011-05-06):
今天接到一张联想L--946F,顾客说是甩坏的,上电试机,CPU发烫,证明全板供电基本正常,电压懒得测了,上示波器量波形,PCI-16X时钟有100M 时钟晶振有14.318M 南桥32.768K没波形,好办,在料板拆一个装上去再试 还不行,还是得用表量,想偷下懒都难,量晶振两脚 一个有0.4V 另一个0V,再仔细看南桥旁边,见到掉了2个小电容 还有一个电阻脱焊了,电容不知道是多大,直接把电阻焊上去,电容不装,再开机,跑马了 接显示器,OK 收钱 走人~

网友:
幸运没有断线,摔坏的主板大部分都断线

网友:
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容易摔的吧,是不是有人用东西翘了。

网友:
接过一块CPU座附近被划了,修了一天都找不出原因后拆下座子才发现,什么现象都有了。

网友:
主板上的线没有断,那就好说

网友:
lz的诊断卡笔记本也可以用吧?修板有台示波器要省很多事啊。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
没有摔断线好检测 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板子一样,测试跑到d2,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1-06-11):
这么好的运气,啥时候我也能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