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T61的独立显卡主板,换成集成的主板后,板载的网卡上不了网,网卡芯片是INTEL 82566MM的芯片组,故障现象是:网卡上有一个感叹号,或者没有感叹号但是只有发数据没有收数据的故障现象。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芯片

网友:
换的主板网卡有问题,再换

网友:
换驱动 重新做系统 不行的话 找上家换板子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MAC地址引发的故障,修改MAC地址后,一切正常。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MAC AD怎么改。我记得以前在工厂的时候有工具写。在外边就不 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这个LZ,搞硬件之前就要看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