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求一芯片资料

楼主(2011-05-06):
一台AOC液晶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现象是点补亮!雷击过 ,拆开看。 电源部分保险和桥是好的,发现电源芯片已经击坏,只看见一半 LD7 。。。下面一排是0843 有个0.39欧的电阻已经开路 ,请问哈前辈们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资料更好 谢谢 另外我测量过坏芯片的几个脚 和ld7575差不多,

网友:
楼主用ID7575试下。

网友:
对比一下这2种,看看是哪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来那么多货。

网友:
你对照一下电路看一下
本人先说一下绝无抄袭之意,本人打开网页之时楼上的朋友还没上传上来,我就在给楼主找资料,等找好再上传上去才发现楼上的朋友比我早,没关系请版主将我的删了吧~!

网友:
开关管型号是PLONK702ZFP下排6KL9N请问可以用什么类型可以代换,用7575可以代换

网友:
就是LD7575PS,我修了一台HKC19寸的,也是这个型号的开关管,检流电阻0.39欧,检流电阻上端到电源芯片3脚的1K欧反馈电阻也炸了,贴片的。开关管用10N60直代没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的,7575炸来型号都看不清楚,贴片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