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说Q1/Q2/Q3是指什么?

楼主(2011-05-06):
是不是指MOS管,如果是,Q1、Q2、Q3分别是指那些内存、南北桥、CPU的管

网友(点评):
这些符号可是基础中的基础呀!我晕~~~~

网友:
坐等高手解说、

网友:
电路板上三极管和场管都是用Q表示的。。1。2.。3.。是排列序号。。。。

网友:
那是指三个脚 的管子的编号,没什么意义,也不是指固定在哪里

网友:
场管 三极管都可以用Q表示
数字是该元件在PCB板上的编号。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