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54主板加焊后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1-05-06):
昨天客户来修电脑换下一片精英主板 NF4的754口。故障为停C1,压桥能过码,今天用GAODI853+风枪加焊,加焊完后,给硬盘分区装系统都没事,就是装好系统后读完条就黑屏死机了,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还是没加焊好

网友:
这个还是没有做好啊

网友:
还是桥不稳定,换个桥肯定好,NF4这个破板子,温度高,就容易坏

网友:
可能要换个桥试一下 NF的桥坏得多

网友:
风枪不好做 啊 .最好还是用BGA做.你那还是没有焊好的

网友:
可能桥部分损坏,还是换桥

网友:
南北桥集成的 坏桥的多啊 难搞 七彩虹有几个型号也是

网友:
手上本来还有块NF4的板子的,但是前2天我拿来练习BGA焊接搞死了现在要等有了再搞搞看了 或者重新植球焊过瞧瞧??桥坏的概率有多大? 原来压桥可以进系统的能使用。

网友:
重新植珠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