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显示器还能修吗

楼主(2011-05-06):
杂牌子,带电视功能的显示器,驱动板是KM718BUTVL-M,一通电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接主机,然后2秒钟后就灭掉了

网友:
先换下 板子试试 确定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屛问题.先换一下驱动板吧.如果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估计没得修。

网友:
看样子屏坏的机会大,板子为深圳凯旋生产

网友:
换一下屏的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屏坏了修好的几率非常小了,带电视的液晶本身屏就有问题的,不然也不会卖的那么便宜.

网友:
出花线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么台机器,屏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的问题。。楼主要是有时间也可以换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下基本上是屏坏了,楼主有熟悉的配驱动板的,拿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和主芯片看看,现象一样的话就是屏挂了。

网友:
好像有横线,,,估计屏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