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蓝屏

楼主(2011-05-06):
机器刚接到手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的,显卡问题,加焊了一下显卡,可以正常开机,但进到系统以后,发现显卡驱动掉了,重新装了一遍,重启以后到Windows滚动条后蓝屏,并且关机后再开机就点不亮了,非要把CMOS电池拔下来放下电才能点亮,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可以确定显卡和北桥都是好的。蓝屏后关机,接外接开机(屏点不亮),有花屏现像,绿色的竖条占满了整个屏幕,我现在束手无策了,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显存查了吗?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估计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显存的问题吗,请愿书告诉结果

网友:
没考虑过显存

网友:
先重做一下系统啊,排除软件,我一般修蓝屏都是先把客户机器的CPU   内存   硬盘都拆了换自己的可以就一个一个试看那个坏了,不行就直接换南桥

网友:
蓝屏重启点不亮,接外接花屏,跟南桥好像没有什么关第吧

网友:
你这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了。还是换显卡吧,不用折腾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一款机器  也是IBM, 是蓝屏,装系统就是跑到滚动条那里就蓝屏,后来把无线网卡拿掉就可以

网友:
不是显存的问题,我试过了,显卡是新的,还有我测试的时候是能省就省,无线什么的都没装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模式设置是否正确,若没有问题,就需要查查显卡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试试重植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