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 伪黑屏 (不是什么电容、保险坏) 看介绍 寻高手

楼主(2011-05-06):
主要是用电池才会伪黑屏 ,开机正常 ,插上适配器背光会亮,拔掉就灭。再插还亮。LED的屏  量背光板电池状态时是11.5V左右 插上适配器20V 。包括主板上很多点一样  电池状态时是11.5V左右 插上适配器20V 。本想在主板上找个20V飞上去的。结果无奈啊!!!!          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用电池除了屏黑其它的都可以用。外接显示器一切都正常

网友:
我感觉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感觉电池的电压有点低啊,感觉像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我不是高手 但我要顶起来!!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  是  保险      但楼主有可能换了     还有可能是  系统      但楼主也可能重装了    也有可能是  IO   楼主有可能没想到

网友:
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