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N1996 L-A690,不能加电!~~

楼主(2011-05-06):
    两年前卖出的联想台式机 ,卖出时间与出厂日期有所偏差....
  按照联想的出厂日期来算,算是过保了....
        而按照卖给客户的时间来算,还差个那么个把月!~
  第一次碰到,以前没发生过......
      仔细检查,由于以前保修过....经查看,网卡IC破了个小洞...(保修后加了个PCI网卡,不知道这能不能影响机子,不加电?)

主板现象:
       不能加电,但可以强行加电(插上电源,短接绿、黑线)。
  如今,检查中......

    想问一下,这类现象....一般由于什么元件损坏造成,给我点思路....

2011.5.7 20:40左右
       插上电源,测了下电压!~
一个不小心,碰到了 FANSW插座(这是开关风扇?)
           CPU风扇马上转了起来,而后  电池插座 旁边的一个8脚场管(双场管— —4822 BA7X1U,这能用什么代换?),马上就冒烟了...然后场管上面烧出了个洞.....
      难道故障就这样烧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破了洞。是被雷打了。可以拒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过一次,联想保过...
            乡里乡亲的,再说从买的时候算起...
还没到3年,不保不行...只能自己保喽

网友:
应该是自动保护了吧!

网友:
先把那网卡芯片拆了,再查开机电路   要不就找个发票开了算在购买时间保修内,再去联想保修

网友:
都是按发票日期来保的,,

网友:
3VSB短路没?

如果拆了还短,那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镇里卖电脑,用发票.....很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机键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啊,哎!~~门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