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和修改MAC地址的方法

楼主(2011-05-06):
WINDOWS2000/XP系统中的操作方法
1、
查询MAC地址
在“运行”栏中输入“CMD”,再在DOS窗口中输入:IPCONFIG / ALL 命令,可以查询机器里面所有网卡的MAC地址
2、
修改MAC地址
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点击右键选择“属性”栏找到“高级”选项卡找到“NETWORK ADDRESS” 右边的 “值”项中输入 你自己的 想要的值,然后点击确定。MAC地址修改完成。

网友:
看来不错,试下,有的软件绑的mac看能不能不在需要注册..

网友:
这是我的电脑   不知MAC 有什么作用,防止攻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