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楼主(2011-05-06):
今天接了 4台943跟一台19寸正屏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全是按扭问题(全是触摸的),接手第一台19正屏的,插按扭用10分钟自动关机,不插可以正常显示,这机器现在还没修好还躺那边没动,第2一下来了4台全是开机不亮,拆开第一台可以开机按扭没反映,换上驱动板没反映,换上按扭板也没反映,后来换了电源板好了,第二台不开机电压全部正常,查看按扭板回来无3.3V电压,拆开按扭板发现发霉了,洗完看到3,3V供电线路已经断开接上开机正常,第三台指示灯亮可以显示,但是按扭没反映,拆机器查看给电压全部正常,按扭回来的电压按起来有反映,刷下程序好了,第四台也的按扭没反映,拆开按扭板上面的3.3V保护二极管坏了,直接拿掉可以开机,现在就是这19寸正屏的按扭板没修好,换下宽屏的按扭板可以正常使用,用一下午多没问题,换上本身的10分钟不到就关机.没思路了现在手上没这样的按扭板,先放一边先.

网友:
楼主给驱动板刷程序的时间,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用可以刷主板bios的烧刻设备吗。

网友:
把按键换掉再说

网友:
按键这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修那么久了还没遇过触摸键不行的.
三星T系列的按键碰很多,但都不是触摸式的,可以换的.触摸的只能整体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