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845主板挡26

楼主(2011-05-06):
诊断卡显示26,其实应该有显示了,键盘指示灯也有反映,就是不亮,显示器换过几台。 后来加个独显也是显示26但是有图像了,为什么集显没有,怎么解决啊、

网友:
打VGA的阻值看看。。三基色和行场信号哦

网友:
主要检查行场信号到北桥之间的线路,也有可能北桥集显部分损坏

网友:
把网卡给我拆了

M、Smile -8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可怜的娃,这位兄台也太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你没修过就不要乱评分!有本事叫饼哥来评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是显卡没过。。。插个独立看能过否?bios也可以刷刷看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放弃了。烤桥没用

网友:
这个问题。只看代码没啥用。主要是你要看他是如何跳变的

网友:
测了外围,刷了bios,再加桥。

网友:
我也同样有一块跟你现像的块,是北桥的问题,我先让加块显卡用着了,换北桥还不如加点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