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数字万用表那个档位是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和 場效应管

楼主(2011-05-06):
请问一下,数字万用表那个档位是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和 場效应管?  谢谢!!!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用蜂鸣档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有一个刻度是写的是hfe是测二极管的,在你红表笔的正上方写着NPN和PNP的后面跟着四个插口的就可测三极管的类型!要测场效应管,打到万用表蜂鸣档用红黑表笔分别测G,D,S极六次,测D,S极之间有一次阻值大约为500欧姆。其他阻值为无穷大!即可!

网友:
以前一直都是用指针式的万用表 现在好像都使用数字的 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性价比好一点

网友:
品牌不一样,会有区别

网友:
峰鸣档.你是测电压呢还是测中断嘛.

网友:
凤鸣挡   红笔黑笔短接会响的就是 啊

网友:
接蜂鸣档啊,两根表笔接在一起会响的就是啊

网友:
用蜂鸣档  ,可以响的那个档位.

网友(2011-10-04):
呵呵,蜂鸣档,哥笑了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怎么测,这三种都是测其正反向阻值来判断好坏,尤其是厂效应管,不同的型号有几种情况,这个你可以去网上搜,档位是用蜂鸣档,也可以用欧姆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