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系列每次开机后要插拔一次音响插孔才响

楼主(2011-05-06):
最近有好几块技嘉945P主板都是每次开机后要插拔一次音响插孔才响,有时关机时间短再开机就有声音,最多的就是关机时间长了就没声音了,驱动都是技嘉官方的,还请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先谢了。

网友(点评):
直接换音频接口,这是我的实践证明的经验,

网友:
试试主板BIOS里面有没有 HD 和 AC97 调节的,转换下试试没有反应, 清除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bios里面有HD 和 AC97 调节,技嘉的我还真没发现,现在的问题是机箱前面板有声音,后面时有时无

网友:
系统里的 控制面板里面 有没高清音频配置 图标,有的话  打开看看  里面的设置有没问题

网友:
什么都不用整,是驱动的问题,别瞎搅活了,驱动不一定官方的就是最好的,我装过好多机子都是官方的驱动还比不上通用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面板里面和电脑右下角都有,我也试着调节了禁用前面板检测,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我换了两个还是一样,这个型号的主板我装了20多片,都是一个系统装的就这样,可这几台怎么都搞不定真郁闷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朋友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