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硕泰克sl-845pe开机能亮卡于硬盘检测前,代码26

楼主(2011-05-06):
主板硕泰克sl-845pe开机能亮卡于内存自检后硬盘检测前,代码26。

USB键盘和PS/2键盘都没有作用。

usb和PS/2键盘口有工作电压。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下手查找问题。

网友:
刷BIOS 不行 加焊下北桥  换IO

网友:
我新手 估计是南桥

网友:
跟南桥没什么关系.还是先换IO吧试试吧.

网友(2013-09-22):
我也碰到过哈,是串口芯片搞的鬼,吹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