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软故障

楼主(2011-05-06):
华硕z99h本,coms不保存,屏蔽掉f1和设置好时间,开关机几次都能直接进系统,时间也正常,但是关机放一段时间,开机就提示F1,而且进系统后时间也乱了还得重新设置,coms电池确定有电,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时钟晶振,或者桥

网友:
电池有电,你有量过安装电池架在主板上的脚不,会不会接触电池的弹片有氧化或断开的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了

网友A:
如果RTC 电路正常,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