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按钮那个高点平是有哪里提供的啊

楼主(2011-05-07):
今天修了一个板子,不加电,量了一下开机键哪里没有高电平,客户来修时就拿了一个板也没说什么型号,想问问大家开启电压一般都是哪里给的啊

网友:
你最起码要说下 IO的型号啊 不是所有都是高电平开机的

网友:
开机点的电压 一般有的是17.5V左右,是通过LM393 转给一个电阻,把19V转换成17V多。

网友:
一般都I/O这边,你待机正常么?

网友:
一般是三端稳压气经过一个电阻到达开机脚的一个柱,不管是高点平还是低电平开机,都要有电压

网友:
查图纸啊,看有没有上拉的电阻。

网友:
一般都是+3VALW,此电压应该插上电源就会出来,电压不对找大相关电路可以修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一下主板有电路图才能分析

网友:
具体一点啊

网友:
当然是待机电压3v啊

网友:
看图纸才晓得呀

网友:
大多都是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开关有18V的,,有3V的,,

网友:
这怎么回答呢

网友:
哥们,笔记本和台式机不同,要看图才一切好说,板子上应该有型号的,查下图纸吧

网友:
也许待机条件还没满足呢 哥们得看版号找图纸

网友:
台机还是笔记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