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S当25

楼主(2011-05-07):
这板子开始是不跑码 我加焊桥后 跑码当25了 拿开内存当C1 放好内存C1-C3-25 表明过内存了 难道还要重植?求解 谢谢
补充:加不加显卡都是25
补充内容 (2011-7-2 11:34):
重植桥OK
显卡

网友:
我在加焊的时候 珠子融化了我推了下 可能用力过猛 不清楚会不会连锡了还有ISL6566的管理芯片很烫

网友:
打下北桥到显卡的电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我有块V星的板,屏上有两条花屏线条,也是6566很烫,怀疑6566有问题,只是没换的,只好放着了

网友:
从作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N68的集成显卡板。25不到26应该是桥没有做好。O(∩_∩)O哈哈~重做吧!

网友:
桥没有做好

网友:
刷BOIS试试,不行在加焊桥

网友:
谢谢大家 bios 刷过了 显卡槽打过阻值也是正常的 改天有空重植下看看

网友:
这样的话只有重直了

网友:
只能植球重做.

网友:
桥重新做吧,重新做完桥不行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