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驱动程序存放在笔记本主板那个芯片里?

楼主(2011-05-07):
想把 笔记本液晶屏驱动程序复制出来,把屏改成液晶显示器,笔记本液晶屏驱动程序存放在笔记本主板那个芯片里?

网友:


网友:
笔记本液晶屏没有什么驱动程序,由显卡直接控制。有的笔记本液晶屏里面有EEPROM,相当于台式机液晶屏驱动板的EEPROM,不知对否?

网友:
在屏上面,有个8脚的IC,一头4脚全接地的,特别是DELL的笔记本大多数都有,换屏时一般要把此芯片下过去才行

网友(点评):
换屏无须拆24C , 误导维修

网友:
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简单呀。把屏拆下来,看看屏线接口,去淘个相同接口的,再淘个驱动板,还请告之屏的型号,这些做了之后。就掏钱吧。改这个,我就是专做这个的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qd14fl07屏用的驱动板吗?给个意见。我用2025上不了1400 105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友达的屏不好找屏程序。你可以去问下这个发贴的朋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078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去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