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TML/S 品牌机主板 为915芯片的 故障 不是内存跑 E4

楼主(2011-05-07):
内存主供电 正常   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辅助电压正常   时钟电压为0.3V  资料上说 时钟为 1.1-1.8V   说是北桥提供的 北桥无需焊现象  是不是北桥挂了还是怎么回事呀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先刷BOIS,在加焊北桥

网友:
测上拉电阻没?

网友:
LZ 搞好了没  我有块板子跟你的一样的  跑28  25   NB 重新做了 故障一样  电压 时钟正常   准备找个BIOS 刷下    方正品牌机

网友:
先刷bios 再考虑北桥 还有外设芯片

网友:
关件是品牌机的主板 BIOS不好弄呀
何况也没写码器

网友:
还有就是他是正常用了之后关机在开就没开起了  我想跟BIOS没关系

网友:
正常关机再开不行,很多是bios的问题,我修了一台tcl的品牌机,671芯片组的,就是这样,客户当时 玩着游戏 ,突然就黑屏了,再开机不过内存,以为内存问题,用其它机测试是好的,以为主板坏了,测试都是坏的(中间走了n多弯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上论坛找了个清华同方的bios刷上,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