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D620

楼主(2011-05-07):
型号:D620
故障:屏上干扰状画面
620是独显的机,二修,测了一下屏,屏是正常的,怀疑显卡,拆机一看主板,真有点惨直接上图。
板上有黄黄的东西。洗都洗不掉,先不管他了。直接重做显卡,亮机,加铜片,改散热,试机几分钟,死机。看来还有问题,发现显卡温度只有45度,而CPU达到90度了,拆开散热器,在CPU上面加了一块铜片,再开机。CPU50度,试机以为就好。装机,跑一下3D。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结果不到一分钟。死机了,看温度并不高。。怀疑CPU接触问题。重新装了一下CPU。亮机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怀疑CPU。因为太多次这样的情况了。)可能是一修哥做显卡的时候。把CPU座给搞虚了,加焊座子。再试机。搞定。装机交货。收钱。
cpu
显卡

网友:
看这显卡估计被干了N次了。LZ比一休可能要经验丰富一些。

网友:
这用什么修的啊??怎么这样啊?

网友:
这显卡真是做的太惨点了

网友:
经验的确丰富

网友:
在做完bga后等会稍微有点温度就必须把把焊膏擦掉啊,等冷了就弄不掉了,外观很脏,估计这个也是加焊的

网友:
好经验,死机就干CPU座,呵呵,我现在都不敢焊座,怕费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好黄啊。就不能洗洗再做吗

网友:
cpu做好做吗

网友:
LZ看来是修此机修出感觉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果然有胆识!

网友:
那个黄色的还是擦擦嘛,脏得很

网友:
很黄很暴力 楼主用天哪水水刷刷 看不下去了 这样以后会返修的

网友:
这是用风枪做的吧,,显卡被做的好惨,,,

网友:
做显卡怎么可能动了CPU座子啊 一修哥修的好失望啊

网友:
呵呵 我手上还有 一台不跑U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