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 用电池可以点亮 到logo死机

楼主(2011-05-07):
hp dv2000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不亮  用电池可以点亮不报警 但 到logo死机 显卡显存供电正常 换显卡后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
你显卡重新换一下 如果还不可以 就做下南桥 毕竟已经看到logo了

网友:
有的机器不接硬盘会挡LOGO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最关键...

网友:
热了下南桥后 coms 电池拔下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到logo死机  第二次在开又报警  再拔又可以 到logo 死机  估计南桥问题 手下没有桥  买了一片还没到     NB965  SB 82801hb     到时候告诉大伙

网友:
干显卡  做北桥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2016-11-08):
这个帖子咋还能回复   不知道论坛啥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