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不能上网

楼主(2011-05-07):
现象是:插上网线提示正在获取IP地址,连了好久 提示受限,获得了一个ip:169.254.96.38、子网掩码:255.255.0.0 其他都是0,提示什么私有ip什么的,如果是手动设置ip可以连上,但是不能上网,连交换机都ping不到,MAC正常 ,已换部件:网卡芯片、93c46、25M、lan io,io到网卡口和网卡之间线路都通

网友:
小零件都给你换完了啊,网络很少接KBC的哦,南桥也会影响的,就剩下南桥了啊

网友:
的确令人头疼    建议加焊南桥   以前遇到宏基一款情况差不多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网卡隔离器

可以看出1-12脚都是相通的,我找了几块华硕的料板 有通有不通的,不大明白如果都连在一起怎么把信号分开呢

网友:
哈哈。楼主和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的是联想的S10-2的上网本,没弄好,改换的都换了,桥没做,期待楼主做桥,看能不能做好啊,你的无线可以链接吧?

网友:
搞个USB网卡好的很,搞维修有时技术重要,但有时可以搞些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