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278

楼主(2011-05-07):
大侠们,求助啊!!!

      接到了一个苹果A1278的本子, CPU P8600  2.40G  3M 1066  独桥 MCP89MZ-A3 。
电源口附近 进水了,故障是  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

用电池进系统都正常, 用适配器 不能加点, 适配器小灯不亮, 但是有3.3V。

求解!!!!!!!!

  我要搞的是维修,不是想在这买个板子给客户换上。 我想知道怎么修  ,不想知道你有没有板子。
       请不要做 与 问题无关和没有营养的答复, 否则一律举报!!!

网友:
看一下本本波的维修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要不。

网友:
人家是要故障维修,你卖板子啊,在说你也没有说多少钱 啊,那样人家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的呀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我也修过类似的机器,我把去Q6920的3脚6脚短路就好了,发给你参考啊,3脚就是电源的信号线

网友(点评):
电源头得灯亮是靠哪个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短接一下就好,还是飞过去一直连着?

网友:
飞线啊,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没找到Q6920 的位置

网友:
Q6920在图纸的位置:SYS ONEWIRE这个信号的旁边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电源保护了吧,试试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