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装系统分蓝屏

楼主(2011-05-07):
装系统会蓝屏,求高手指教

网友:
内存,显卡,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在装啊  换个系统看看 是不是一样

网友:
装系统蓝屏的原因有:1如果是GHOST安装,和系统的版本有关,可以换个版本试试。2如果是两条或以上的内存,请只留一条内存试试,如果多条内存有兼容性问题,也会导致蓝屏。3硬盘的问题,如果硬盘有坏道,也会蓝屏。4主板问题。

网友:
把硬盘格掉在试试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
另补充一点·驱动不兼容也会蓝屏

网友:
不要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13530521005 -5 灌水。

网友:
补充一下,装系统蓝屏,首先是没装之前要知道是不是不正常,出现蓝屏死机的故障,这样 的一般是典型显卡故障,T42显卡一般是9000的居多,要是装之前一直正常,就要考虑系统版本了。

网友:
这款机器现象我也遇到过,机器修好了,系统装不进去,在你确保硬件好的情况下,用纯净版的系统就可以装进去了,我当时装了好长时间才装进去

网友:
这个太笼统,内存,硬盘,显卡,南桥???

网友:
按照经验按顺序,,机会最大的是内存,主板系统,硬盘

网友:
还有BIOS的设置,用的SATA还是ATAT。选择不好,也会引起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