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5 19纯平显示器满屏波纹

楼主(2011-05-07):
AOC 995 19纯平显示器满屏波纹有经验者,指点一下,不想试换了

断开信号线,白屏时也是,换过300大电容了,依旧

网友:
各位高手指个思路啊!
排除虚焊,外观没有明显异常的元件

网友:
你这是高频干扰。重点查看屏蔽是否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具体是哪个位置啊

网友:
换视放供电电视看看

网友:
屏蔽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一导线将所有可能的干扰源的屏蔽层对地短接观察屏幕情况。包括开关变压器、晶振外壳、显像管尾板金属屏蔽罩等。及跳线和管脚上的磁环。各个接地线有无虚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电感等。甚至连散热片都得查查。尾板里的滤波电容及频率补偿电容。行、场电路中的滤波、退耦电容。

网友:
视放供电及行供电都可以查一下电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上两处的电容全已更换了,还那样

网友:
明天看下场电路部分看如何

网友:
前两年上门帮一人装系统时就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看到他的CRT显示器也这样抖个不停,我对他说:这样的显示器还能用?看得不眼花?。他说:这是他这里的电网问题,他买回来时也发现不对路,所以他当时马上拿回去退,但在人家那里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有又拿回来照用。我无语。

网友:
今天修完本本,发现断开80V,连上信号线,加电,白色的屏幕上没有那干扰波纹,又把尾板上所有80V支路上的电容换掉,还那样,
版主指导下吧!

网友(点评):
断开80V? 视放电路都没有供电了,CRT没有工作,当然没有干扰了! 不加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
个人以为是高压包有问题,有松动与电容(当然也包括电路分布电容)与FBT谐振了,建议更换高压包

网友:
开关电源,行场部分,尾板上视放的电容全换过无效,换新的VAG线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