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1-05-07):
我昨天接了一个客户送来的航嘉HK350-22GP的台式机电源,原本是只有5VSB,修好后12V/5V/3.3V都有了,但是在主板上就是不跑马,用万用表量过12V只有10.8V,5V只有4.3V,3.3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喂。

网友:
确定主板是正常的情况下,查5V电路。4。3V肯定不正常先换了5V的滤波电容看看。电容有问题的现象很常见。有孕没孕也先换掉。

网友:
这是空载电压还是带载电压,,

网友:
电源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主板是好的,电容全部都换完了,都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是PG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
换输出整流管。

网友:
照PG线路去查!~一般都是电阻坏的多一点!~如果是双管13009的话一定要俩管都工作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