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笔记本光驱显示I/O错误

楼主(2011-05-07):
如题,一张光盘本来前几天还可以读,但是昨天却不能读了。又在台式机上试了试可以读。给笔记本重装xp系统,显示'显示由于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要求,为什么

网友:
嚓嚓光头试试

网友:
光驱坏了,读盘能力下降了。

网友:
九成是光头老化了

网友:
先把软件问题解决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光驱 不好吧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试

网友:
用酒精查查光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