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1.15,无复位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吧。

网友:
首先是测全板复位是否有(PCI  A15脚 3.3v /对地值500左右) 。
其次是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是测南桥到北桥的HUB-LINK总线是否正常。
再后是刷新BIOS资料,(注:INTEL板BIOS不影响触发)
最后是更换北桥。(注:北桥故障率要高于南桥)

网友:
最好是插上检测卡看的直观,看复位灯是不亮还是常亮

网友:
查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是否正常 查全板供电主要北桥供电 压下北桥看看 用假负载试试看

网友:
按照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