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FIX V110510 基本完成,增加SPD编辑功能,V1106XX将会增加DDR2的特别方案。

楼主(2011-05-07):
RAMFIX V110510 发布了 暂时只支持INTEL芯片主板的SPD编辑。多谢大家支持。注意:所有DDR2和DDR3的ROMS没经测试
使用后请发表意见,多谢各位支持。SPD编辑功能支持INTEL845-最新的6系列,但不保证100%支持所有主板。 因部分BIOS会把SMBUS总线关掉。 开发部暂没碰到这样的实例,暂不能验证打开方法是否有效。

V110514的下载地址已更新到  blog.sina.com.cn/u/2091502543  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点评):
好好干,兄弟,把软件搞好就发财哦,卖软件很值钱的。建议你把软件做成可以热拔插内存,还有区分4位正面和反面判断,做成无盘启动。带上加密狗,就和晶霖一样乱卖8000-10000的,很有市场。这个比修理内存还有 前途。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参照晶霖软件。NSRD,QTP等等的方案,修改一下。增加一些你自己的特色之处,

网友(点评):
道长说的好呀 ,兄弟 你加把劲,热插拔是个好提议 再就是启动性能好点 稳定点 搞成U盘启动 加个密 列才有前途

网友A:
能很好支持DDR3 的SPD不。DDR2就免了,谢谢。。。。

网友:
多谢你的宝贵意见
DDR3的SPD和DDR2的SPD没区别,能否读写SPD只和是否支持主板的南桥相关。 RAMFIX的SPD编辑支持INTEL的82801DB (一般的845系列)  到 最新的6系列。

一般市面的的SPD编辑软件应该都支持DDR3 系列的。 如果很多DDR3内存能读不能改的话那是因为SPD芯片加了防写功能,这情况SPD内容受意外破坏的机会也极少。

网友:
花时间去用一下,便会发现第一个版本的RAMFIX已经是可以支持正反面4位条的判定了
多谢支持。

网友B:
我用的以前的版本,都是死机的,根本没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以前的版本,都是死机的,根本没法测试

麻烦说一下详细情况。 在什么地方死机?
多谢支持。

网友:
进入这个软件的介面的时候,就死机了,按键盘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今天11号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11号期待中

多谢支持,已经可以下载
DOS版会没那么稳定

网友:
这个也得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11号期待中

这位大哥,你要输入10258962 才能继续的,多谢你的支持。 另按小键盘是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很好支持DDR3 的SPD不。DDR2就免了,谢谢。。。。

今天问了技术部的同事,你说的是DDR3 SPD CRC 校验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