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07):
hp520,集显的机子,开机不显,电流跑0.6,查了一下好像是内存不过,已经更换了北桥,供电是正常的,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bios...不要动不动就换桥,先排除容易而且有关系的东西。。。

网友:
不显示吗 那么一定是显卡咯

网友:
amd  的cpu吗?换个试

网友:
内存本身 或者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么肯定吧

网友:
不要轻易的动北桥,要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你这个板子就麻烦了哦!!!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下  BIOS   这个机器BIOS好像容易出毛病

网友:
这机还是北桥问题,料板上拆的不行,换了全新的好了

网友:
有一点提醒楼主,这个机子不接屏,从电流看到0.4A不动,表现不过内存,你接上屏试试,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