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dvr 945gc-l不开机

楼主(2011-05-07):
开机闪下,强制开机也不行:监控板PC-DVR-945GC- 开机针有5v待机电压。。。。
不开机

网友:
怎么多还在午休不??在线等待

网友:
怎么那么久没一点反应呀。。。。。。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楼主说,强制开机也不行,的话,可能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建义你,先看一看,主板的各大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拔除12V供电看是否上电

网友:
wxahz
的帖子
还是一样的。。。无明显短路

网友:
电压保护了 注意各电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一下桥供电的MOS的G极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