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些来看看!

楼主(2011-05-07):
一 块  ECS 代工 TCL P4M800PRO-MV主板  CMOS 不 可以保存的 问题,保存了一 断电就点不亮,把电池去下来后又可以点亮了,请教高手帮帮忙,小弟是 新手……

网友:
装电池时,量下电压是不是到了跳线帽上.如果没到就好修,跑下电池正极到跳线帽(针)之间的电路.
很多时候,把电池座里面的针弄高一些或换电池座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思路清析,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TcL   我以前也修过也是不能保存   BIOS 坏了!    刷一刷

可以拿到14H神舟去刷哈!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