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电池可以开,电源开不机

楼主(2011-05-07):
今天来一个T42用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上电源可以冲电.但用电源,无待机电压.查了好久找不到原因,1631换了.求高手找思路

网友:
能充电吗。。。。看下1631的工作条件。。。供电,控制,再测下适配器识别脚有没有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主要还是开机电路上。弄充电是充电芯片是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来是是死机的.是外面的朋友修一下修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