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5-07):
主板945PL VER1.44,点亮后复位灯常亮,换CPU故障依旧,测供电时钟复位,内存供电1.8正常,桥供电1.5正常,总线供电1.2正常,测时钟芯片95412供电正常,14.318M的谐振电容有压差,测几组330的排组,有输出。测复位,PCI  A15复位为1.几V,BIOS(SST 49LF0048)2PIN复位也为1.几V被拉低。。老师说这种情况被IO拉低的可能性最大,换IO  ITE IT8712-S KXS开机,跑7F

网友(点评):
25M的晶振是哪里用的?

网友:
测量精确啊,有侧过31PIN的对地阻止吗?想知道是什么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下次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 B15是什么信号?,再去查查

网友:
到底修好没有啊

网友:
楼主,你太强了,你这样测量,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时钟芯片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实地的当然是比不上了,修自己的,不懂就问呗,有啥不好的请指出,谢谢指教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A15打错了

网友:
首先我向你道谦,我指出认为有问题的地方,第一点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是14.318mhz的不是25m的,第二点,是pci复位是a15脚不是b15脚,第三BIOS(SST 49LF0048)31PIN是时钟,不是复位!!你可以再看一看!

网友:
靠   贵哥     搞不定拿我整呗   就几步脚也不愿意走········王工

网友:
修好了告诉你故障不就知道了么   下次就知道怎么修了啊

网友:
就是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开机 电压没有了,,是不是I/O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全错了,时钟复位调反了,14.318M这个也是。。。基础不牢固,谢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