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电池开机正常电源不开机 求思路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网友:
各位大虾;我今天接了台 HP CQ45  的机器 ,故障陈述如下:
  1:用电池开机完全正常
2:单独用电源 不开机
3:插上电源,在插电池,就无待机了
我的操作如下:
1:换了原装电源。原装电池,故障依旧。机器的电源和电池在另一台好的机器上测试正常
2:怀疑电源检测线路有问题 ,检测LM393  输出和输入电压完全正常
         求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那边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一个原装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电源,再插电池就无待机了,应该是隔离电路出问题了,能从电池切换到适配器,但是隔离电路的MOS管没导通,所以无待机电流。

网友:
隔离保护啦。

网友:
你就当是没待机电流的修就是了,这不难修的

网友(点评):
持一样的观点

网友:
先简单问题解决下!先刷个BIOS!

网友(点评):
你咋这么喜欢搞bios啊?

网友:
刷BIOS哈,通病

网友:
你可以查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电源中间那根针应该有个电压的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你先要确定你的电源是好的,没有待机的时候3V  5V有吗。如果有,那就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保护隔mos管

网友:
修出来的朋友说一下,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