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150 不引导

楼主(2011-05-07):
刚接到一台联想z450的
笔记本
不硬盘 也不从光驱引导U盘也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把硬盘拿下来 还不引导 情高手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南边的问题。朝南方看。对就是它了。USB 光驱接口 IDE接口 同属南桥管理。尝试换一个南桥估计就OK了!

网友:
先检测硬盘和U口得供电是否正常。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换南桥应该能解决

网友:
楼主你的BIOS有没有刷,先软后硬不吃亏哦.

网友:
放电 刷程序 在换SB

网友:
主引导记录和80标志写了没有,还有就是前面的隐藏分区要删除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ASUS的是这样。上面有一个光标一直在散。硬盘,BIOS都换了都不行

网友:
换是下下策 ,先查工作条件,加焊,最后才考虑换的问题,希望楼主明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