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 CPU故障造成触发掉电

楼主(2011-05-07):
今天接了块三星Q45的裸板,原故障是进水,无法触发,检查后发现进水部位的Q33 MOS上家已经拿掉,还有D16,Q34。这个零件关系到触发部份,补好后可以下常触发。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上电后不管上不上CPU,电流到达一点多安后就掉下到0.5A左右,然后又上到一点多安,然后一直停在一点多安,上示波器不跑CPU。经查,触发后电流掉下是S3,S5这几个信号变低了,导到PCIRST和CPURST也掉下来,时钟没有输出,但是板上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此时走了很多弯路,以为是板子故障,所以换了个南桥,但是现象还是一样!查了很多信号,都是正常的!没办法了,看到ADS信号,以前一直没有去查过,因为走线是从CPU座直连到北桥的,没有测试点,无从查起!此时我想,此信号线在CPU上的引脚是H1,是在边上的,能不能连跟线到CPU引脚上,直接测?结果拿CPU来仔细一看,晕倒!CPU上面竟然给螺钉拧穿了一个洞,上面的走线都断了!于是换了个CPU,电流正常跳变,也没有掉电的现象了!用示波器打波形,正常!看来是因为一个CPU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啊!由于客户没有拿屏过来,现在打波是正常!正在等待客户拿屏过来测试~~~

网友:
上家神人,太牛了!

网友:
维修之前还是要多观察呀,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
真实云彩里招手不是凡人啊

网友:
跑遍线路无觅处,发现全不费工夫。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呀。在细心

网友:
这个洞可能是组装时留下的杰作。

网友:
哇,螺丝。要是被老板发现了肯定罚款

网友:
这是那家修的能修成这样,MYGOD

网友:
高科技败给冷兵器 好典型的话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贼人的眼,律师的嘴,女人的心!外加一点拉登哥的暴力!

网友:
要是我把CPU拧出洞来  还不被老板炒了 晕

网友:
呵呵呵。。。还是要细心观察才是啊

网友:
这种问题太少见了。。。。还不是搞定了....

网友:
入水机子还不知道稳不稳定啊```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都能碰上呀

网友:
真牛!不过我想知道这CPU上的洞是怎么拧的?cpu上不应该有拧螺丝的地方把?并且是有散热片的!真是神人!

网友:
我感觉这是上家做的人为破坏,不然不可能会把CPU打穿

网友:
真服了,不过楼主拆机时至少应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