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求助:升级cpu要不要重装系统?

楼主(2011-05-07):
今天把1.7的cpu换成2.4(赛扬的)的后,运行一会就挂了。是不兼容,还是重装系统以后就可以了?请高手讲讲,谢谢了。直接掉电,要想再开机,需要重新插拔一下电源线。
cpu

网友:
不惜要,看看是不是散热器没装好、

网友:
谢谢,散热器没有问题。正常运行不知能运行多久,现在是只要一运行游戏就挂了。两分钟左右,换回后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逗,根本不需要的

网友:
风扇散热不好嘛!!!!

网友:
绝对是散热不好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风扇试一下
================
楼主可以再装回1.7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散热的问题,跟别的没关系...

网友:
不用装系统 散热不好的多 也可能不兼容

网友:
看显卡芯片是不是发热量太大了,换个风扇试试。CPU风扇风量不够吧。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看以下CPU风扇转速怎么样,转速太慢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运行一会就关机? 还是掉电? 还是自己自动关机? 掉电的话可能是电源不行了 查下主板支持的最高频率 你的CPU频率 2.4 512 800 还是2.4 512 400 还是2.4 128 400?

网友:
换CPU不用装系统 。

网友:
换U不用装系统的,你那肯定是风扇没装好

网友:
CPU盖子上涂抹硅脂了,要抹匀。
操作系统在硬盘上......

网友:
首先你要看板子所支持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兼不兼容?其次考虑温度,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换2.4的肯定比你1.7的发热量大多了 你应该换个风扇试下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一测不久知道了么,先排除散热问题再考虑频率那些兼不兼容

网友:
风扇散热

网友:
换CPU不用重装系统,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大,还是CPU本身问题

网友:
cpu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换到另外的一台机子,可以正常运行,原来的那台机器也可以正常运行。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有可能是不兼容  系统没有影响的

网友:
换CPU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肯定不需要 的

网友:
1.如果cpu没问题,就先去确认一下主板是否支持该cpu。
2.进入bois看看开机前温度,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再重启进入bois看看温度是不是升得很高,或者直接下载带测温功能的软件。如果是温度问题,先搞下清洁,如果还不行再换散热器。

网友:
不用的啊··真是笨

网友(点评):
看老兄很聪明,连话都学会留给自己了

网友:
不用的啊··真是笨哦

网友(点评):
重复别人的回帖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是为了混积分?

网友:
换CPU是不用重装系统的,应该是散热没弄好,注意看一下新CPU是否涂上硅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样的关键,我还是没有忘记的。

网友:
试一试咯

网友:
跟整個電路設計有關,
跟系統升級無關

网友:
您的U上高了。不需要的

网友:
也许是CPU不兼容  也许是散热不行  这两个之一

网友:
第一次听说换升级CPU要重装系统的   应该是你没装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倘若没有装好,还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cpu不兼容,换回原来的就可以正常使用,谢谢回帖哦

网友:
换CPU不用装系统 ,看看电源哈!

网友:
換CPU不用重裝系統,不過你要看你的主機板支持你要換的那顆CPU嗎。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我原来的机子也是这样,升级个CPU,原来的散热器针对原来的CPU型号,当然不够啦!换个好的散热器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