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硬盘无供电

楼主(2011-05-07):
能正常开机不认硬盘,一看硬盘不转,在其他机器没问题,换个硬盘轻微转5S,然后就掉了!!机器正常,
我看了有3.3V,但是5V几秒后就没有了!SATA 5V如图

HDDC_EN#这个不知道什么东东,但是Q51第2脚有3.3V,
开机后为0V,Q50第3脚有15V的电压,
R504的1脚有5V电压!!!PJP24找不到,能看脚这个字,但是没零件!
然后过5S-15S之间,5V就掉电了,变成0.25V左右!!
4个信号电压开机后为0.28左右,应该和南桥没关系吧?虽然HDDC_EN#是有南桥发出来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谁能给我解答一下啊!!!!
  刷完BIOS,还是那样,换了SB,结果还是那样,结果真SB了,然后我想,之前这事被人修过的,刚开始掉电,被别人拿走
了一个电感,换完显卡不亮,又被拿走了几个电感,BS上次修的!!找了半天才补上,.....估计这次也是,经过排查和替换,终于搞定了

c1317和c1323这两个电容,还有一个在SB下面有个大电容,(PS:C1317.C1323这两个不经过板子上,线直接绕过他俩,但是我不上这两个还是这样掉,郁闷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
HDDC_EN#是硬盘供电的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当这个信号为低电平时,Q51截止,使Q50的G极得到高电平而导通,+5V-SUS转换成+5VHDD给硬盘供电。这是开机后的才有的信号。
像楼主说的Q51的3脚有3。3V电压应该是在开机前测量的,开机前有3。3V时,Q51导通,使Q50的G极为低电平而截止,这时没有+5VHDD电压。
开机几秒就没有供电了,首先应该测量HDDC_EN#信号。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5VHDD低的时候看下HDDC_EN#是高还是低

网友:
如果HDDC_EN#持续为低的时候,楼主可以查下Q50的3P是否为高电平,可以尝试着换下Q50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信号开机后跳变为高低高,并不持续为低,是不是南桥的事,或者说是BIOS的事?

网友:
首先必须保证HDDC_EN#信号恒定正常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动SB

网友:
好了!这破板子~~~

网友:
飞个电压,如果可以正常使用,证明EC 南桥 BIOS  没有什么大问题,就这样使用,

网友:
SATA时钟不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修到过

网友:
这好像是电容引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