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电脑遇到杀毒软件用不了

楼主(2011-05-07):
最近我的电脑遇到杀毒软件用不了,我是着安装了360,瑞星,卡巴斯基等,都无法运行,重做了系统还是一样,我把数据移出来全盘格了,恩 可以了,把数据移动回去,又不行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毒,直接把杀毒软件给禁用了,牛!

网友(点评):
表述不清楚,你是每次只用一个杀毒软件还是同时装几个杀毒软件,如果同时装几个一起用会引起冲突。如果格式化硬盘后可以使用,只是数据带病毒,那么就先用其它电脑将移出装数据的盘查杀干净后再移回。

网友:
你的数据中毒了

网友:
装这么杀毒软件干嘛类。。。。装一个360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数据里面有带毒文件,特别是利用autorun.inf文件自动执行的病毒,你把数据一拷回去,一打开那个盘,就自动执行了病毒,当然又重复中毒了。最好是先不要打开以前的数据,直接装杀毒软件升级后全盘杀毒,完成后再打开其它盘。

网友:
还是金山好用,占资源少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一个新的,卡巴,诺顿,都有试用期。AVG杀毒软件2011永久免费!

全扫一遍,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数据不要了

网友:
数据格了得了,要不每次装机都这样!

网友:
NOD32很不错~实在不行小a小红伞都是免费的~推荐小红伞

网友:
NOD32
,我刚装的啦

网友:
把你的数据到其他健康的电脑上面去杀掉再移回去

网友:
装那么多杀毒软件干嘛。先杀杀装移出数据的那个硬盘,然后再把数据拷回原来的硬盘

网友:
装两个系统特曼

网友:
看看你中毒之前一段时间 下载了什么

网友:
现在的杀毒软件都差不多,有一个就可以了~不要那么浪费自己的资源~~~安全模式下全盘杀杀毒看行不行,毒应该在你的数据里面!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杀杀看

网友:
无忧论坛有个杀毒PE,可以更新病毒库的,入PE后全盘杀毒

网友:
很多年没见多这种病毒了。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杀一下毒。。是不是中了橙色八月。。有专杀的

网友:
把数据拷出来把硬盘格式化了 在做系统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彻底格盘、重写引导、我才不信还有病毒!

网友:
楼主中毒了啊

网友:
数据里中了很牛的一种病毒。类似淘宝网之类的。。可以屏蔽杀毒软件的

网友:
现在的杀毒软件都不行的。中看不中用占资源大毒根本杀不出来。常见的毒是可以杀杀的新的毒感觉都查不到。

网友:
用小a的路过

网友:
这么菜的问题,当然是你的数据有毒了,重分区,安杀软,360就不要 了,因为前面证明它对付不了那病毒,试试金山,或NOD ,或卡巴。然后再拷回数据。杀毒。。。。

网友:
格吧,不要舍不得~

网友:
把数据扫描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人是装一个了,一个不行换另一个的,我怎么会同事装几个呢,我用360急救箱弄好了,

网友:
谢谢,我用360急救箱搞定了,

网友:
作安装版系统,装杀毒软件,再把数据返回到D盘杀毒。

网友:
最见到的 ,重装系统

网友:
你把杀毒软件运行后再拷贝数据杀毒,应该可以把

网友:
系统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