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外接显示正常 接屏不显 求解

楼主(2011-05-07):
  AMD芯片组 独立显卡 ATI的 手里没有同样的机器换上半部分 哪位大侠
修过同样的故障啊。。。

网友:
背光亮吗?量一下屏线 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已解决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 -   楼主应该先换个屏试试  然后再排出其他

网友:
ATI的一般不会出现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的 AIT的内屏不显的时候 外接要是显的话肯定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