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极度郁闷的一次旧机升级

楼主(2011-05-07):
一朋友拿来一台旧机,说是自己刚开了家公司,资金紧,就把旧机给升级一下,凑和着用。当时跟他直说了,旧机升级浪费钱又不划算,但他坚持就拿他没办法了。

配置:
CPU:P4 2.0 478接口
内存:DDR400 1G单根
主板:技嘉 GA-8PE800
显卡:讯景 6600GT AGP接口
硬盘:希捷 80G IDE口

升级要求:再增加一根1G的内存;硬盘换成1T容量;CPU能换多好就多好。

过程:由于该型号的技嘉主板没有SATA接口,用1T的硬盘就得加一块硬盘的转换卡。当时给搞了个“奥视通”的双向转换卡,插IDE座上的。结果用起来不稳定,偶尔会死机,每天都有。后来给换成一块“乐扩”插PCI槽的转换卡后,死机问题给解决了。

内存:现在找到的内存也只有“金泰克”了,三星的颗粒。哪知第一根拿来就根本开不了机。换过一根才好。

CPU:从网上淘来块P4 3.06G的CPU,533外频,超线程功能。
上面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为这台机可以安心交货,哪知朋友又打电话来说,这机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主机箱内有响声。在现场“闻”,发现是从硬盘这里发出来的。以为是老的长城电源负载能力不足,额定才250W啊。增加了这些新硬件,可能负载不行了。给换了个航嘉的额定300W新电源,哪知还这样。
因为朋友的公司在郊区的地方,可能供电这方面有问题。拿了个山特UPS,带稳压功能的过去,结果还不行。心里开始郁闷了。
难道硬盘有问题?新的是WD 1T的硬盘。跟上家说好,可以换。拿新硬盘过去,Ghost整盘对拷。拷完走人。因为我朋友他很忙,人通常不在。我也忙,呵呵,基本上没有当面处理问题。
第二天又打电话来说,还是有声音。我的天啊,硬盘都是新的,不可能吧。没办法,跟上家说换成希捷的硬盘。天刹的,希捷居然跟WD相差40块大洋啊!
昨天又跑过去,换上希捷盘,Ghost对拷。朋友在场,他说是用coreldraw 9.0,打开一个10M以下的文件就出这个声音了,并且其它的制图软件也有类似的情况。测试这希捷盘,结果也是有声音,这说明并不是硬盘方面的问题了。天色已晚,只得把主机拿回家继续研究。

内存已经做过替换的测试了,排除掉。拿掉网卡,故障存在。硬盘转换卡虽然怀疑,但是个人感觉不大。硬盘已经排除掉。显卡不可能会引起这种故障吧?只剩下CPU和主板了。主板在硬件升级前工作都正常的,应该没问题。难道是CPU?这CPU装这主板上,一般性的应用都没有问题的。还是做下替换测试吧。装上朋友原来P4 2.0的CPU,测试,居然正常了。郁闷,又有点惊喜。再换上这3.06的CPU,硬盘又响了,原因找到了,是CPU。但距CPU购入已经有1个来月的时间了,不给保(退换)了。但这款CPU是根据技嘉网站上CPU支持表中选购的,应该没有的啊。

不死心,在家中翻主板,终于找到块适合的主板,也是技嘉的,GA-8IE2004,都是845的芯片组,但这款是小南桥。都已经郁闷到无所谓了,装上CPU,多次测试,硬盘终于不再出响声了,解决了。

硬盘异响,居然是CPU引起的。CPU是该主板所能支持的。也在CMOS中将超线程功能给关闭掉测试,同样不行。可能是CPU的微代码和主板不相容吧。到此,万事大吉了。

网友:
额...楼主,我佩服你!

网友:
直接换机子得了

网友:
在升级前我已经跟朋友说过了,这样子根本没意义的,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非要升级
结果搞出这么多的麻烦来,问题解决了,现在可以舒服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下,花这么多时间来精力来搞这次升级,得不偿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悍啊 值得后辈学习

网友:
非常的抱歉,本人在这里跟大家说声  对不起。本人再次出了低级错误,对于该机的问题进行最终更正。
注明:在维修和维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细致注意才对。

本人在该机发出异响的时候,侧耳在硬盘旁边听到,有类似象:“硬盘磁头卡住不断抖动的声音”,所以判断为硬盘磁头异响。
今天在昨天判断的基础上准备更换主板再重新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时候,在第一屏(蓝色底)进行文件复制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种声音。并不是象原来那块主板在Windows XP系统下发出来的。如果说,是CPU与主板不兼容所造成的,那么更换主板后不应该再有这种声响才对。断续响过大概10来次后,声音变为连续的警报声,怎么听起来象是报警啊,该不会是CPU高温报警吧?手触摸CPU散热器铝制底部,感觉非常烫(本人在CMOS设置60度报警),此时电脑已经停止响应。
好吧,既然真凶已经显露出本来面目了,对我就来验验你正身。

之前更换主板测试是将主板平摆在桌面上,并不是将主板竖立安装在机箱内,所以散热这方面效果会好一些。现在将CPU换回原来的那块GA-8PE800主板上,将原配的Intel原装散热器(本人认为市面上无正品Intel散热器)换下,用一ASUS 478散热器(在淘宝上淘得,做工不错,手感沉重,应是ASUS正品,可惜是5000转/秒,须配减速线降噪)换上。结果在CMOS中待机观察到温度在52度左右。可见最近手气背到极点的小弟,又在淘宝上购得一极品差体质的CPU了(鄙视淘宝上无良JS)。也就是说,该CPU天生发热量大!!!!
无耐,将自己仅剩珍藏的一点点TT散热器上带的导热硅脂涂于CPU和ASUS散热器上。进CMOS观察,温度已下降2度,心中仍旧不爽。既然你是高温,本人还有一手绝活,就是调低CPU电压!该P4 3.06G 533 CPU,默认电压为1.5V,现调低到1.4V,进CMOS观察,慢慢降低为47度。再调为1.36V,只下降了1度,没有明显改善。如果将电压调至太低,可能会使CPU工作不正常。权衡还是调为1.4V。再进Windows XP,调出coreldraw 9.0进行打开文件测试,已不再听到任何异响。

总结:当该机发出异响时,其实是机箱的上喇叭在响。由于小喇叭的位置和硬盘的位置很接近,再一个发出的声响和硬盘磁头异位几乎一样,所以误判为硬盘异响。实为CPU高温报警。最终祸首还是自己背到极点的运气。
结贴,不再回复。

网友:
直接把喇叭拔掉啦,

网友:
长见识了    第一次知道 cpu 也会发出响声、、、、、

网友:
LZ真强悍....    象我碰上这种肯定就叫他换了    还搞P啊    累死人不偿命

网友:
维修就的动手,三分理论七分实践,我们维修员就的大胆心细。

网友:
无言,,无言。。。

网友:
我服了,不过楼主把事情交代清楚的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楼主心细,佩服一个,看来淘宝上的东西还是差的多

网友:
这事太折腾了,幸亏那客户是你的朋友。楼主的精神让我敬佩。

网友:
!  小小的喇叭把你折腾这样了!

网友:
300W的电源当然首选,但200多W的电源也不是软弱无力的,两个硬盘没问题。
另外,超线程的u不是800外频的吗。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该刷个新版bios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CPU电压怎么调啊?

网友:
厉害   又学了一些

网友:
lz真特么牛人····
    一个主机全换了
你那朋友真犀利· 有你换的这些钱去买 个新的不是更好·
哎 ···LZ郁闷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CPU引起异响~~~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你是不是该刷个新版bios试试呢

网友(2013-07-09):
虽然帖子很长时间啦,但还是一字一句的读完。先赞一个,楼主的精神佩服至极,维修要的就是这个精神——遇到拦路虎在客户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应该找到原因所在,虽然费时费力,当然,考虑经济利益的另当别论!

网友:
楼主你还真是有耐心,最终还是让你把问题祸手找到了。

网友:
果真的是很郁闷的

网友:
把原来的cpu比作楼主,硬盘就是楼主夫人,平时办事还凑合。但是楼主吃过伟哥后(升级后的cpu)楼主夫人当然受不了发出响声啦。

网友:
把原来的cpu比作楼主,硬盘就是楼主夫人,平时办事还凑合。但是楼主吃过伟哥后(换上升级后的cpu)楼主夫人当然受不了发出响声啦。

网友:
刷新版bios

网友:
蛋痛。。。。我也起也碰到差不多的情况。。。。 我现在碰到升级的。起码主板 CPU 内存三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