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17纯平显示器,开机画面窄

楼主(2011-05-07):
    如题,开机画面窄,在菜单里将宽度调到最宽,画面还是不能满屏显示,换过行幅调节管TIP122,故障依旧,显示器型号是爱国者E775,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人说进工厂模式可以调过来,但谁告诉我一下爱国者E775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1、首先要保证行电路工作正常。
2、在什么分辨率下,二次电源电压正常吗?
3、逆程电容有没有减小的?
4、两逆程电容的中间电压有多少,能不能随行幅的调整而增大、或减小?
5、控制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如果是数据有问题,那,你就重写个数据(记得先备份原数据)。

698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数据怎么写啊,我只会写电脑主板的数据,写显示器数据就怎么操作

网友:
行二次升压不够,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对CRT不是太明白的,谁能给指出几个最可疑的地方吗

网友:
我记得 804拆掉的话 屏幕变窄,你看看是不是irf804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数据怎么写
最好是先查一下B+电压正不正常,B+电压不正常,行会窄,场会宽。

网友:
有可能行逆程电容有问题吧,我修过这种问题  换过幅度管不管用

网友(2011-06-07):
二次升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