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集成认不到硬盘,非常纠结!请高手来看,急急急!

楼主(2011-05-07):
         硬盘的5VHDD供电刚开机的时候有, 一会就没了,我飞了个5V到接口.
          硬盘一样认不到
硬盘和南桥连接的四个电容打阻值都正常.
装上硬盘可以量到 3.5V供电.
没有料板,有可能是接口问题?BIOS问题?还有那四个电容的问题?
有遇到过的没?南桥换了两个都一样,排除南桥问题!

  IDE_RST_MOD 这个信号也是开机的时候有3.3V.一会就没了.

请教大侠们的经验了,谢谢你们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BIOS 恢复出厂值看下   也有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过热就没有电压了。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