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 接PCI-E显卡首次开机必花屏!

楼主(2011-05-07):
技嘉P35 接PCI-E显卡首次开机必花屏!重启后一切正常。3DMARK没问题。
显卡换过几张了,确认主板问题,显卡供电和周边电解换过,无果。 请教!
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PCI-E插槽塑料槽口太松所致。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问题,不解啊

网友:
有同样的板换块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细水常流
的帖子
各个电压都一样,是不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