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0的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1-05-07):
旭日120的笔记本暗屏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123是5v  4是地线  5脚是3.3v  6脚地 7脚是2.5v 8脚是地 9 10 11 12分别是5v 5v 0.5 5v  不知道这个该通用的高压板怎么接啊 头痛啊   就是on 和adj不会接啊

网友:
ON adj 可以接在一起的。从屏上拉一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5V的通用高压条,123脚接供电,ON/OFF接5脚,接地接4脚,adj不接试下,也可调下键盘亮度看哪个肢再接上

网友:
安楼上的方法接了 开机有3-4秒白屏  然后才亮  但是客户同意了 谢了

网友:
这样接就是屏开启跟信号不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个VCC  GND ON/OFF ADJ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