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5-07):
本人在维修一台方正FG769-XL的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源部分没问题,行管也没有坏,还有哪里有问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量测驱动板给高压板上的ON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还黑屏,那就在高压电路(一般都是逆变器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