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N03L 是三极管还是场效。462 CPU供电管

楼主(2011-05-07):
联想品牌机,精英的板
462CPU
二相供电
上管05N03L 中间一个圆标着E64
找了一些一样大小的N沟道MOSFET换下去无控制电压

网友:
是场效应管,N沟道的。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到供电管的G极,跑线路。试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查PDF,看它的工作条件在哪几个脚位,然后测试其是否正常。

网友:
是场管啊,n沟道的,场管控制极无电压,一定 不是场管的 问题了,沿着场管跑线到,管理芯片,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 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场管控制极无控制电压,就要查与之相连的电源芯片